数据采集与分析
8112pg总返回ERR_AD_AquireTimeOut怎么办

楼主(2004-10-23):
采用软件触发方式进行AD采集,卡用了很多年了,后来有几个通道偶尔出现超时,到现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使用。目前的特征是,有两个通道当输入电压为正时几乎采集不到,电压为负时情况稍好。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以这个卡的情况,如果我采用其他方式(定时器、中断)有没有可能正常工作。 谢谢指教!

网友A:
方便的话,最好拿回凌华查测维修。

网友B:
看来是前面的运放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C:
您好。。 我是新手。最近也在用8112。。请问您这有8112的中文使用手册么?我的email ellen1213@163.com。。非常感谢。。。

楼主:
问题算是解决了。我自己写了Aquire函数,在调用W_812_AD_Soft_Trig之后,用内嵌汇编直接从端口读取标志位,对标志位进行判断直到其有效,然后读端口数据,现在可以正常工作了。实际运行时,软件触发后第一次读到的标志位就已经是有效的了,也不知道驱动自带函数报的超时是指什么。 这块卡至少六年的了,能将就用就行了。 我也没有中文的使用手册。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