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VB为何显示不了单片机的数据

楼主(2004-10-24):
请教各位大虾:我用VB做界面,显示单片机传给PC的数据,但却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用的VB程序如下: Private Sub send()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Output = sendstring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MSComm1.InputLen = 1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Nowstring = MSComm1.Input Instring = Instring + Nowstring If Nowstring = "RS232 9600 N 8 1" Then data_number = data_number + 1 data_string(data_number) = Instring Text1.Text = Instring Instring = "" End If End Select End Sub 单片机89s51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key_s, key_v, tmp; char code str[] = "RS232 9600 N 8 1"; void send_str(); bit scan_key(); void proc_key();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sbit AN1 = P3^2; main() {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于8位自动重载模式, 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TL1 = 0xFD; SCON = 0x50; // 设定串行口工作方式 PCON &= 0xef; // 波特率不倍增 TR1 = 1; // 启动定时器1 IE = 0x0; // 禁止任何中断 while(1) { if(scan_key()) // 扫描按键 { delayms(10); // 延时去抖动 if(scan_key()) // 再次扫描 { key_v = key_s; // 保存键值 proc_key(); // 键处理 } } if(RI) // 是否有数据到来 { RI = 0; tmp = SBUF; // 暂存接收到的数据 P0 = tmp; // 数据传送到P0口 send_char(tmp); // 回传接收到的数据 } } } bit scan_key() // 扫描按键 { key_s = 0x00; key_s |= AN1; return(key_s ^ key_v); } void proc_key() // 键处理 { if((key_v & 0x01) == 0) { // AN1按下 send_str(); // 传送字串"RS232 9600 N 8 1 } } void send_char(unsigned char txd) // 传送一个字符 { SBUF = txd;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 void send_str() // 传送字串 { unsigned char i = 0; while(str[i] != '\0') { SBUF = str[i]; while(!TI); // 等特数据传送 TI = 0; // 清除数据传送标志 i++; // 下一个字符 }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延时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 for(i = 0; i < 120; i++); } }

楼主:
发给我看看 只要VB的 cnfengmo@hotmail.com 我调过这方面的VB与PHILIPS767 AT89C51的程序 我可以看看 但初步看是OnComm有误!

网友A(2005-01-25):
你是否设置了MSComm1控件的RThreshold 的值,设为 “1”试试看!

网友B(2006-08-04):
    看看是否是某个属性没有设置对,我最近正好在做VB与单片机连接方面的测试,我遇到的问题是:本想在FORM1加载时窗口中的PICTURE1图片框内自动添加网格,但一直不能成功,后来将PICTURE1的AUTOREDRAW属性改为TRUE,即能达到要求,因此,VB编程时代码是一方面,界面设计也很重要.共同进步.

网友C(2006-09-16):
我用的VC,MSComm1.InputLen = 1要设为全读,我记得VC中是0.
还有你电脑程序看看自发自收如何.我是这样调对了才上单片机的.
我还是用的三极管代232.昨天才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