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有关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4-10-24):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松下伺服马达和驱动器,有什么办法控制它转动,和回零点,我的编码器是有A,B,Z,A-,B-,Z-,另还有一组为CS1,CS2,CS3,CS1-,CS2-,CS3-,其它为电源线.能否提供这些线的意思,CORE_FOX@163.COM

网友A:
发脉冲就可以控制它转动了。A,B是相位相差90度的脉冲,Z是零点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