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IEMENS S5-95U

楼主(2004-10-24):
小弟是一名新手,由于工作需要,需要开发一套自动化软件,有些不懂的问题请各位多多指教。 问题是:小弟单位99年从意大利引进六台自动控制电柜,每台电柜中配置一个PLC,使用的是SIEMENS S5-95U ,通讯口采用RS232,小弟想问的是怎样才能通过计算机将PLC中存储的数据读取出来,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
读程序吗?

楼主:
首先,谢谢大虾的指教!今后还请您多帮忙,再次表示感谢!程序固化在PLC里面,我记得设备刚到厂的时候,老外调试机器的时候有一套专门的程序,但老外没有留给我们,小弟现在只需将其中的数据读出来,并显示到外接计算机屏幕上,不知该PLC串口通讯采用的数据包格式是什么样的

网友B(2005-07-10):
是火山灰磨板机吗

网友C(2008-04-15):
进口生产线自动化系统改造(S5升级到S7)
方案1:软硬件全部升级到S7, 可顺利使原有系统达到生产要求.
方案2:硬件升级到S7,保留原有S5软件,此方案2针对方案1有几处优点:1省去调试费用和周期,可
大幅度缩短改造周期;2安全,因使用原有可靠的S5软件,所以改造后系统出现软件故障的概率
非常小;3特别注明此方案特别适用于115U 以上系统,包括135U 155U,并且是系统复杂
带各种各样的通讯协议的那种大型系统。
02133825416 刘宜堡
邮箱:liubaobaoby@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