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安川伺服的又一个问题

楼主(2004-10-24):
伺服电机为1。3KW,用同步带与另外两个负载轮组成三角形。当通电给伺服ON信号以后马达锁死,但是这时如果用手将同步带向某一方向强行用力拉一下,这时马达就会一直左右摆动。如果不动它,直接发脉冲让它运行,脉冲量太少也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只要第一个距离大一点,让它走完一个距离后。再用手去拉皮带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果不上皮带,用手扭马达轴也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怀疑问题是不是出在三角关系的同步带上。问广州日川,说750W的也会有这个问题

网友A:
将同步带取下。用外力去旋转一下负载,看运转是否通畅。另外就是对伺服电机选型了,是否伺服电机够力。还有就是同步带是否过紧。原因多数是电机选型不对。

网友B:
客观公正的讲(除了我是使用者外,我和安川无任何关系)。这其实不是安川伺服的问题,相信你换一台其它品牌伺服,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 简单地讲,交流伺服系统是一个响应非常高的全闭环系统,负载波动和速度较正之间的时间滞后响应是非常快的,而相比之下,机械传动间的响应时间相应很慢,你所碰到的现象,就是伺服系统反应速度(高)与机械传递反应时间(较长)不相匹配而引起的。 排除这种现象的主要方法有:(1)增加机械刚性和降低系统的惯性,如可把同步带拉得更紧,降低传动间隙,或方便的法改变传动方式。2)降低伺服系统的响应速度,减少伺服系统的控制带宽,如降低伺服系统的增益参数值。(这很方便试,你只要把伺服增益值设定低点,让电机软软的,肯定不会或很少有这种左右摆动不止的现象了)。

网友C:
同意“玩得多“的观点,事实上就是机械设计的参数和伺服电机的电器参数不匹配造成的。像要不出现这种情况,1、换大电机;2、减小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