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4-10-24):
请教:一台变频器同时最多能够控制几台电机?我有18台0.75KW电机用一台变频器能行吗?请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总电流不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就可以!

网友B:
如果电机型号不一样,就不能用。

网友C:
总功率不超过变频器的功率就行

网友D:
不能采用矢量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