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0-24):
本人有一台安川606PC3(3。7KW)变频器故障是上电运行后,开始时电压输出正常,约1-2分钟后输出下降至0V,继续运行越5分钟后,输出有慢慢升至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如果你有原始数据则将数据初始化试试, 然后就是你没有交代清楚:输出变化时显示有无变动?

网友B:
我想可能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初始化一下看看怎么样。

楼主:
谢谢各位!输出变化时,变频器输出频率固定不变。

网友B:
按动面板上的DSPL键,把参数调到输出频率状态就可以了。

网友C(2005-09-26):
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网友C:
维修变频器已经三年多了,多少积累了一些经验,对维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         手机:13921190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