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开关量输入

楼主(2004-10-24):
我用的泓格7053开关量输入模块,在设备窗口测试中没问题,但是在组态窗口发现输入没有变化,都是初始值,望高手指教.另外,如何实现风机叶轮的旋转,我做出来效果一直不好.

网友A:
这个问题可能是由于你选择的父设备是串口通讯父设备导致的,可以更换成通用串口父设备测试一下。风机的旋转功能,如果你应用的是mcgs5.5的版本,你可以使用旋转功能实现你的要求!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旋转做出来效果还是不好。

网友B(2004-11-25):
使用重叠图画显示,按一定的顺序显示图画,我做过,感觉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