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需要检测铝板带孔洞传感器

楼主(2004-10-24):
我现在需要一种传感器 用来检测输送带上的铝板带是否出现孔洞。 要求安装距离0.5-1米 检测面(即铝板带宽)1.3-1.5米。孔洞是不规则出现的 就是有出现孔洞就发出信号,以此检测是否产品合格。请能有此生产能力的于10.26号前联系。 马上订购。 联系电话:13757768280

网友A:
朋友你好! 不知道您现在找到合适的传感器了吗?我现在知道的宽光带光纤只有32mm(每只)不知道你是如何解决这么宽的检测问题。 在这里向您请教,如果看到希望您能回信谢谢。很高兴认识你! fog-gao@163.com 或to-mailgao@163.com

网友B:
我感觉应该不难实现的 这个帖子如果发在视觉传感器的版面里会有很多人响应的 最原始的方法 用摄相头 然后将图象用计算机分析和对比 ,关键是软件 或者用涡流检测的方式,传感器头可以自己做 在一个坐标上紧密排列很多很多的传感器,用连续的点组成检测线, 关键是孔是指什么,坑大了也不行啊

楼主:
虽然产品已过期,但是现在还是讨论一下技术。 后来我了解过 最好是用光幕传感器,上面一排光源,下面对应传感器,只要有孔洞传感器就会收到光源透射过来的信号。只是价格昂贵。 不知道楼上说的摄相头能否检测到肉眼的孔洞?

网友B:
流量说的光幕的方法 好象是不错,的确很简单 问题是我 开始考虑到 有孔不一定会有光透过

楼主:
有孔不一定会有光透过?物理不大好吧你?建议你学习一下小学物理

网友B:
流浪..! 别人回复你的帖子 是想帮助你,或者是和你讨论解决问题的方法 小学物理 我还真忘记是什么内容了不过你我很欣慰的看到你讥讽别人的水平超过了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我说有孔不一定有光应该是比较严谨的 因为 弯曲的洞是不会有光透过的,如果你真要较汁说 理论是有光子通过无数反射后 也能透出 就属于不可理喻了 你没有说你铝板的厚度, 有铝板在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原因比如杂质\气体\密度褶皱 等都会产生不规则的瑕疵 比如你说的孔 真不知道你是想炫耀你的知识呢还是真想在这里获得帮助,不过从你的语调我感觉你象个女性.

网友C:
to 流浪……: 量子风说的比较谨慎,也是出于对你提出问题经过仔细考虑之后得出的结论,不能一概而论,而且你的说话口气有点太重了,量子风也是出于帮助. 用CCD检测的话,可能成本高,检测效果也不是很好,用涡流的办法是比较理想的.我以前搞过检测0.1mm铝箔的检测.是检测铝箔的均匀度.

网友A(2004-11-23):
to流浪 你说的光幕也存在问题,每根光柱之间是有缝隙的。 现在最小的光柱距离是20mm 所以我才想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是不是用了几个扩散型的并排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