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西门子S7-200与STEP7-MICRO/WIN32的通讯

楼主(2004-10-24):
请高手多多指教: 我的问题是STEP7-MICRO/WIN32与S7-200连不上,通讯连接时会交替出现两种提示:1.端口无法打开或正在由另一应用程序使用;2.必须使用(USB/RS232)PPI多台主设备电缆在多台主设备或高级PPI网络上通讯.以前连上过,现在怎么连不上?我的笔记本电脑的COM口(COM2)由USB转的(USB-232/台湾BOFO-810),以前连上过,现在也能与A-B的SLC500-04正常通讯,可通过PC/PPI无法与S7-200通讯.检查每项设置(包括PC/PPI电缆)没发现问题,A-B的通讯软件也做了关闭.我的操作系统是WIN/XP专业版.

网友A:
你的端口设置的是否正确

楼主:
检查没发现问题

网友B(2004-12-08):
改端口试试,另外xp好像不能升级,升级后就连不上。

网友C(2005-08-02):
看看有没有别的服务器占用COM口

网友D:
应该系统占用了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