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ntouch与s7-314通讯(需要详细点的)

楼主(2004-10-25):
Intouch7.0与S7-314该如何通讯,要用到那些工具,哪里有下载的?谢谢!!! 注:现在没有MPI卡,只能用编程电缆进行通讯。 因为我是新手,希望哪位高手能提供我详细点的使用过程。再次谢谢了。

网友A: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现在界面,程序都编好了,就是不懂怎么联。我有softnet 6.0 ioserver s7 怎样用编程电缆进行通讯啊?高手请指点!gaofengwood@sina.com qq:435033806

网友B(2004-12-13):
通过PLC 的MPI口 ,需要MPI DDE SERVER 程序(目前我是自编的) 或 通过CP340 ,我用S3964R (DOS版本) 都可以实现通讯 IOSERVER S7 程序现我没有,如可给我一份,可以帮助试以下,这种方法应该最好,最可靠! GQY378@163.COM

网友C:
用opc scot的软件,在S7组网后下载。 用opc client 进行连接. intouch 7没有opc 功能.

网友D(2005-03-10):
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设置,以前都是用的SIEMENS 的WICC监控组态软件做的,老板突然说改用INTOUCH8.0,我现在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跟S7-314通讯。 急救! allenliu0225@163.com

网友D:
随处都有啊!

网友E:
使用IO/SERVER就行了, 我有软件,需要的 swordmous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