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如何与工控机进行通讯

楼主(2004-10-25):
大家好。我想请教以下问题: 1.我的二次表已带RS485端口,我想请问一下需要什么设备可以与工控机进行通讯(也已带RS485端口),共有19只二次表。 请回复,本人不胜感激!

网友A:
各位好。我想请教以下问题: 我的巡检仪带RS485端口(北京北航天华自动控制科技有限公司产品)无法与上位计算机通讯,以前用其它巡检仪(福光百特)可以进行通讯,上位机用组态王编程。不知为何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B:
TO DK104: 专用设备问题最好问生产厂家。

网友C:
《利用DDE实现Intouch组态软件与VC的数据通信》   如何使用VC++6.0编写组态软件的DDE程序,从而实现两者之间的动态数据交换,把数据送入Intouch View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