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差压式质量流量计

楼主(2004-10-25):
实在是焦头烂额了,有哪位大侠可否指教一二: 现在正在进行有关差压式质量流量计的研究,但对于现在已有的产品实在缺乏深入的了解:目前有关这个的产品的主要计算方式,主要原理,等等。如果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赐教!由衷感谢了! 如想深聊,可先邮件联系:jadyuer@163.com

网友A:
质量流量计的确要麻烦一些 关键还要什么具体产品 这个只能找些具体产品来讲 很难泛泛而谈

网友B:
可以和我联系13764309241 021-58355535 www.keyontechs.com V-cone 锥形流量计是目前最先进的差压式流量计之一,它采用与孔板截然相反的节流方式,在管道中心线悬挂一个特制的流线型锥形体来节流,在锥体前方的高速稳流区取正压PH和在锥体尾部的管道中心稳流区取负压PL,在雷诺数8000~500万的范围内,流量与差压的平方根成正比。 V-cone独特的锥形节流的物理结构,不但扩大了介质流量的测量范围,还具有整流的特殊构造,因此直管段要求很低,完全不同于其它差压型流量计需要很长的直管段来整流。V-cone继承了传统差压式流量计稳定性好、通用性强的优点,并避免了传统差压流量计的局限性。长期的使用证明,V-cone具有以下性能特点: ● 安装要求低:前0-3D直管道、后0-1D直管段 ● 量程比宽:通常为10:1,选择合适的参数最高可做到50:1 ● 压损小:同样的β值,压损是孔板1/3~1/5 ● 耐磨损:流线型锥形体节流后,在锥形体表面产生真空层效应,使得锥形体不易磨损 ● 不堵塞,不粘附:锥形彻底吹扫式设计避免了流体中的残渣、凝结物或颗粒的滞留 ● 长期稳定性好:β率可长期不变,并保证长期精确测量 ● 精度高:读数±0.5% ● 重复性好:优于±0.1% ● 信号稳定:“信号波动”是孔板的1/10 ● β值范围宽:V-cone独特的几何形状允许有广泛的β值范围 ● 规格齐全,安装方式灵活:可选管道式、法兰取压式、对夹式、长输管线式 ● 管线范围宽:管线尺寸从1/2”到72” ● 可测高温、高压介质:工作温度最高700℃,最大压力42Mpa。 ● 可测脏污介质(焦炉煤气、高炉煤气、原料油、渣油等) ● 可测气液两相介质(湿气、冷凝水等)

网友C:
呵呵 问一个 很白痴的问题 自动化仪表 和 自动化控制的具体联系和 区别 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