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位置控制的疑问,高手请进

楼主(2004-10-25):
伺服电机在位置控制的时候,脉冲个数决定位置,脉冲频率决定速度,这就意味这改变频率就可以改变速度,那么这和变频调速有什么区别?还有就是当频率变化时,这个加/减速度多少?时间要多少?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加减速时间可以自行设定。

楼主:
可以自己设定吗?这个时间应该由加速度决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