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的CRC校验

楼主(2004-10-25):
请问各位大侠,MODBUS 协议中CRC校验,包括前面的地址数据,和命令数据吗? 还是仅对后面的数据做CRC校验?谢谢!

网友A(2006-11-14):
不用,只做数据检验就行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刘先生在 2006-11-14 16:01:00 发表的内容:   不用,只做数据检验就行 --------------------------------------------------------------------------------------------

网友B:
下面引用由刘先生在 2006-11-14 16:01:00 发表的内容:   不用,只做数据检验就行 -------------------------------------------------------------------------------------------- 错!!不要误导,所有数据都要参与crc计算。

网友A:
我做过,所有的数据都要参与CRC

网友C:
对,所有的数据都要参与CRC

网友D:
对的,所有的数据都要做CRC校验

网友E(2006-12-26):
所有数据都要CRC校验。

网友F:
为什么我算出来是CD C5?    能否給串别的数测试下啊?

网友B:
下面引用由SEVEVLEE在 2007-1-11 9:24:00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我算出来是CD C5?    能否給串别的数测试下啊?
--------------------------------------------------------------------------------------------
算的是对的。发送时,先低位后高位。

交朋友,把你邮箱给我,给你软件。wdo_1000@126.com

网友B:
再给你一串数字!

网友G:
包括,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帧的一部分.

网友E:
字节值为零时是不需要校验的.

网友H(2007-02-27):
所有的数据都要参加校验的!!!

网友I(2007-03-30):
应该是除校验码和结束码之外的数据都进行校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