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协议中CRC校验

楼主(2004-10-25):
请问各位大侠,MODBUS 协议中CRC校验,包括前面的地址数据,和命令数据吗? 还是仅对后面的数据做CRC校验?谢谢!

网友A:
CRC校验包括所有要发送的数据.

网友B:
MODBUS 协议中CRC校验,包括前面的地址数据,和命令数据,具体格式如下图所示:
安控公司RTU/pLC 产品均采用MODBUS协议,可以解决大家的问题!!!

网友C:
可以给我Modbus的资料吗?谢谢!crs_130@163.com

网友B(2004-11-26):
已发给你!

网友D:
菜大海先生解释的图文并貌,不过怎么好象有点不对呀,还是好好看一下协议吧

网友E(2005-03-22):
大海给我一份MODBUS协议好不好 gmygp8804@163.com 发不发我都谢谢你了

网友A:
msn:yaly163@hotmail.com 想探讨modbus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2005-05-01):
qq:32285635 想探讨modbus的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F:
包括,我也是做modbus的,只用的03h,和10h两个功能,我的 邮箱是houyx#cu165.com,qq=22542814

网友G:
给我也发一份,可以吗? FENG.BAO@263.NET 谢谢.

网友H(2005-07-01):
modbus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搞系统楼控的新手,在一个工程中搞过modbus,可以相互讨论,学习,还请多指教。 qq:45805368

网友I:
Modbus 01H/02H/0FH 功能有谁做的好的吗?

网友J:
我有MODBUS的中文资料,需要的朋友可联系我 QQ280652722 long_xj@163.com

网友K(2005-08-02):
谁有西门子的S7-300的软件,给我发个好不?谢了!

网友L(2012-07-14):
还有么,我也想要,谢谢  yangxianyong1@163.com

网友M(2013-01-10):
CRC校验包括所有要发送的数据,以下是CRC校验方法,

private uint crc_16(uint【】 Array,/* uint【】 Rcvbuf,*/ int Len)
        {
            uint【】 Rcvbuf = new uint【2】;
            uint IX, IY, CRC;
            CRC = 0xFFFF;//set all

            if (Len <= 0)
                CRC = 0;
            else
            {
                Len--;

                for (IX = 0; IX <= Len; IX++)
                {
                    CRC = CRC ^ (Array【IX】);
                    for (IY = 0; IY <= 7; IY++)
                    {
                        if ((CRC & 1) != 0)
                            CRC = (CRC >> 1) ^ 0xA001;
                        else
                            CRC = CRC >> 1;    //
                    }
                }

            }

            Rcvbuf【0】 = (CRC & 0xff00) >> 8;//高位置
            Rcvbuf【1】 = (CRC & 0x00ff);  //低位置

            CRC = Rcvbuf【0】 << 8;
            CRC += Rcvbuf【1】;
            return CR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