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20mA两线传感器的原理图。

楼主(2004-10-25):
(无正文)

楼主:
各种温度,压力...的都可以。 谢谢了

网友A:
晕,你简直就是狮子开大口!

网友B(2006-10-16):
同样的疑问 顶一下

网友C:
没明白你要的那一部分/
你以前用的那家的仪表?
可能直接跟他们索要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自己查,一般用的都是101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