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10-25):
请问什么是FG,什么是LG(SG).功能上有何区别?

楼主:
没有人愿意解答吗?

网友A:
我只知道对与工控开关电源FG是指保护地,接电源外壳.可能是flow ground(浮动地)的缩写吧? LG是不是负载地(load ground) SG 是不是信号地(signal ground) 后两个是瞎猜的,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