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7D50A-050EJR 怎么测量啊??

楼主(2004-10-25):
求教7D50A-050EJR 怎么测量啊??

网友A:
1)输出U、V、W分别对+、-呈二极管特性,而且耐压值要大于500V。 2)驱动B1-U、B3-V、B5-W及B2-“-”、B4-“-”、B6-“-”电阻基本一样。 3)制动管C、B、“-”是达林顿管,“+”到C有一个二极管。

楼主:
模块上面的1~17针脚那个是您说的B1,B2,B3,B4,B5,B6呢? C,B又是那个?

网友A:
对不起!我弄错了,我说的哪个模块型号应是6D50A-050。7D50A-050EJR 没有详细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