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数不归零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4-10-25):
我用的是安川0.4KW 的机械刚性已经设为10了可还是会丢掉20多个脉冲 希望各位高手给的意见!!!谢谢

网友A(2004-11-24):
請查下你的伺服增益是否設定好﹐還有你的設備是否是高剛性哦﹗

网友B:
我司是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生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打是话,我公司给你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