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数不归零应该怎么办

楼主(2004-10-25):
我用的是安川0.4KW 的机械刚性已经设为10了可还是会丢掉20多个脉冲 希望各位高手给的意见!!!谢谢

网友A:
???,机械刚性设定怎么会和丢掉脉冲有关系呢? 你是怎样确定伺服丢掉了脉冲?是上位控制机本身发出来就少了还是说你上位机发了这么多而伺服接受到的脉冲少了20多个,又或是伺服接受了这么多脉冲而你感觉伺服实际却少走了20多个脉冲! 你的现象描述得实在是太不清楚了!

楼主:
是追随误差20个左右

网友A:
原来如此!不过追随误差并不是丢掉了脉冲,只是一个滞后值而已。追随误差是一定会有的,只是大小问题。 我建义你:1.不要用自动模式调整,用手动模式。 2.E=F/K (约等于),其中E为追随误差,F为进给速度,K為位置回路loop gain ( 1/S) 以台达伺服系統(其它伺服也是一样)为例, P2-00 ( 位置回路增益) 設定50(1/S) , 在FeedRate 1000 mm/min 時, 伺服落後誤差為: E = 1000000/60/50 = 333.33(约等于),如果一个脉冲对应于一个UM,则追随误差大约333个脉冲左右。 故,电机的速度与追随误差成正比,而位置增益与追随误差成反正,要想追随误差小,降低速度或是提高位置增益。

楼主:
TO:玩的多 谢谢你了可否交个朋友,我QQ87480845

网友B:
脉冲控制伺服,才有20脉冲的跟随误差,已经很不错了。不过,问一下,速度是多少?用脉冲来控伺服,基本上是不能指望电机实时响应的,总要滞后几毫秒甚至十几毫秒的。要缩小这个滞后,就要冒震荡的风险。

楼主:
谢谢刘兄 我的是实际追随误差20多,永不归零!!!不是你们所说的滞后,是三个轴都是这样子 我认为可能是哪个参数不对.我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A:
永不归零那就有问题了!你是一台什么样的床子!铣床吗? 如果无论伺服走多远,最后停止时“追随误差”都为20多不归零,那应该就不是参数问题了。 我认为你可以试着去查看是否由干扰引起!查看当上位机发出N个脉冲时,伺服驱动器是否是正确接受到了N个脉冲,再确定编码器返回给上位机的脉冲数值是否正确。 我认为很大可能就是干扰引起此现象。 刘兄:你也发表下看法吧!

网友B:
这二十个脉冲的误差是在哪里发现的?是在伺服驱动器上发现的,还是在控制器上发现的?如果我是卖控制器的,对安川伺服不是很了解,但是,据客户反映,安川电机性能还是不错的。如果是在控制器上发现的,那可能的原因就比较多了。干扰是一种可能的原因,但是干扰不应该有很好的重现性。如果每次工作都是差这么二十多个脉冲,而且不会变化,我比较倾向于其它的可能性。 如果在电机运动中在控制器上把发送脉冲和接收脉冲数同时清零,很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例如回零的时候,如果感应到零点信号的有效边沿(无论是接近开关还是编码器原点)控制器自动把位置清零,这个瞬间的随动误差就被自动保留下来了。不过,这种问题基本上都是出在自己写的系统里面(回零速度太大)。 是否控制器上电后就有动作而此时伺服还未完成上电的动作。 上面说的,只是可能,具体的情况,还要多了解些情况。比如,这二十几个脉冲的误差是否基本不变,只要电机停下来就这个数据。误差会不会变化?其变化有没有规律?比如说随时间累计,随行程累计,或者是在什么动作时会变化。这二十个脉冲的误差是在什么时刻产生的,是上电就有,还是做了什么动作以后才有?一般来说,上电以后,通常是要首先回零的,回零前有没有误差?回零后,开始工作前有没有误差?

网友A:
“追随误差”20多个脉冲应该是上位机上观察到的,我的经验感觉是一般发脉冲控制的数控系统,获得伺服电机编码器信号并非做真正的闭环控制,而只是把此值简单即时地和发出的脉冲数做一个比较,当此差值超过参数(会有一参数设定充许差值范围)设定值时,数控系统发警报并停止动作,起一个保护作用。一般按系统的急停按扭可以把此值清零。 菜鸟一号:你是否可以试试在已有此20多个脉冲的情况下,按急停(不要断电)清零再动伺服看看。最好把情况描述得清楚一点。 倒是刘兄说的:“是否控制器上电后就有动作而此时伺服还未完成上电的动作”完全有道理,如果上电后控制器就给伺服发脉冲命令,并且伺服同时通电的话(这样伺服还没有准备好上位机就发脉冲了),就完全可能会有此现象了。 另外还有种可能就是你的伺服ON的时间,如果你是在上位机给命令给伺服的同时至能伺服ON的话,也会有此现象。 还是一句话,把现象描述再祥细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