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TP170A通讯问题
你们这样混能成功吗?

楼主(2004-10-25):
s7-200与TP170A的通讯问题: S7-200程序用PC/PPI下载,用24VDC触发程序正常 TP170A用PROTOOL下载正常 PLC与TP170A点对点,用MPI电缆(上面写着是MPI~~)连接,触发TP170A,PLC没反应,可能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我做到的是在在STEP7设置SYSTEM BLOCK的时候设置为19.2K(只有9.6和19.2),在PROTOOL里面设置PLC的是MPI,19.2K,这样对不对?

网友A: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我用西门子的触摸屏(TP170A)和S7-200通信在公司里能通信的上,然后用同样的东西到现场却死活通信不上,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2005-04-16):
我用485做的,也连不上,请高手赐教!

网友B:
刚才又用mpi试了很多,还是通讯不上,那位有这方面的经验,帮帮小弟吧,万分感谢!我用的是TP170B,CPU226

网友C:
应该是通讯接口设置的问题。226/170均设置成MPI,波特率要一样。

网友D:
肯定是通讯没有建立,电缆没有什么说法,3,8直联。如果通讯建立会提示plc站地址等一些信息!具体设置方法为:1)在MicroWin里设置好一个固定的通讯波特率如9.6k。2)在Pro/Tool里对Tp170进行设置同样组态端口通讯速率为9.6k。照此设置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仍不能通讯,怀疑是端口通讯能力下降,建议加装终端电阻!

网友E:
仔细检查设置和电缆的制作方法.我从没遇到过通讯不上的问题!

网友F(2005-09-22):
我是采购啊 我都知道啊 就是485电缆啊 3跟3,8跟8啊

网友G:
如果电缆和通讯接口,波特率都没有问题 你看是表示TP170A里DRAM设定的小了 因为我之前用S7400给TP270下载,怎么都不成功 后来更改了系统设定里面的DRAM的大小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以下了

网友F:
晕 你还没搞清楚啊 给你个电话: 010-64381460

网友H(2008-05-27):
你可以将PLC的通讯速率改为187.5KBPS,触摸屏的通讯速率也改为187.5均为MPI协议,因为在触摸屏晨最低的通讯速率为187.5,明白了嘛?

网友I:
找他们客服了解一下,不要省着他们,这应该是最有效办法

网友J(2010-08-04):
请问那位大哥大姐: 西门子触屏TP170A 串口1F1A  与 电脑串口通讯线接口连线图

网友K:
我在这里提供一个人给你哦。他是西门子原厂培训老师哦。姓阳。

电话:0755-86227657

网友L:
看看通讯设置正确没有,PLC通信口参数下载时设置正不正确!!

网友M:
如果设置没有问题的话

你应该看看你的电缆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