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ABBACS80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10-25):
一台ACS800-04-0140带110KW风机,上电后显示正常,当给定低速时一切正常,但是转速上升至一千多转时,报过压跳闸,加速时间120S,减速时间60S,我本人觉得与参数设置应该没什么关系,因为还有一台一样的设置没有任何问题.变频上电后读出中间电压为530V,电源378V,低速时中间电压变化不大,但是升到1000转以上时电压突然上升至700V以上,同时报警调闸,请各位同行分析一下到底什么原因,是整流桥坏了还是整流驱动有问题啊,急!!!

网友A:
把加减速时间再加长些试试。

网友B:
1.可能由于转速最小值/最大值设置不正确:详见参数20.01和20.02(DTC模式下);详见参数20.07和20.08(标量模式下). 2.检查是否运行至一千多转时,负载突然丢失或减小.

网友C:
这么大的风机变频器减速时间设60S是太少了(一般要3-5分钟),比如当你开到50HZ后电位器突然接触不良,输出频率要在60秒钟降下来,这时变频器是会跳过电压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人把变频器从快速调成慢速也会这样,所以你可先把减速时间调大一点试!

网友D:
速度与电压的关系不对:检查99组的电压及速度;50组的速度换算;20组的速度极限。 如果再次上电直流侧电压正常,说明整流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