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压、电流转换成数字信号输出

楼主(2004-10-25):
我现在做的一个工程,需要测量变电站设备的电压、电流值并以数字信号接入485串口,请问是否有这种器件?请提供相关资料

网友A:
可以使用485总线的采集模块。

网友B:
电压、电流值 Range ?

楼主:
请问哪种品牌的采集模块性能好且实现简单啊?电流值5~6A,电压100~120V。谢谢!

网友C:
如果电压和电流这么大,一般必需先接一个比流器或变压器,将电压降下10Vdc而电流也要降下来0-20mA后,再用485总线的采集模块。 泓格科技提供如下485总线的采集模块: 1. I-7017R:可量测+/-10范围的电压。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7r.htm 2. I-7017R:可量测+/-20mA范围的电流。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017rc.htm

网友D:
先用隔离放大器将高电压、电流信号隔离转换成0-10V/4-20mA标准信号,在用485采集模块。 我们现正在生产:4-20mA转0-5V,0-5V转4-20mA低成本、小体积(SIP12)、内置隔离DC/DC的隔离放大器 IC。可以做到2/3/4线制输入/输出/电源 三隔离。不知能否给你们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