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我疑惑的问题

楼主(2004-10-25):
如果一个输电线额定电压为11万伏,波形为正弦波,在正弦波一个周期中,我想知道该输电线上真实的电压,电流到底是一种什么状况?比如在正半波期间,是不是该条输电线上的电压由零以正弦规律上升为最大,然后电压又下降,那负半波是什么情况?怎么就叫电压为负了?电流也是在不断的一会儿向这边流,一会儿又向那边流吗? 还有一个问题:一般理论上讲人接触到零线不会有危险,是指上面电压为零吗?其实上面还是有电流的吧,三相插座的接地一般和电器的什么部位相连?起到保护作用是指人跟接地线形成并联回路,但是人电阻大,所以分流小的原理吗?

网友A:
一言两语说不明白,找本电工书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