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变频器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4-10-25):
丹佛斯2800变频器: 变频器的模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通电后变频器有显示,且能运行,可看到当前运行频率。但变频器却无输出。 把该控制板换到另外一台变频器上运行正常。 但如拿一块新的控制板接到无输出的变频器上则报警E37(内部故障),且无法复位。 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教???

网友A:
可能是驱动电路有故障!可以将主控、电源和驱动都调换试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