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04-10-25):
课题要用到步进电机驱动,有现成的步进电机可用,90BF006,五相反应式的。到网上查了一下,针对这种电机的驱动器好像很少,是不是这种电机快要被淘汰了?我现在想要电机的步距角达到0.18度,针对这中情况,由别的方案吗?

网友A:
两相步进电机每转200步,步距角360/200=1。8度,经过10倍细分正好是0。18度,所以,你可以选2相步进电机,价格比五相步进电机还要便宜。线路连接起来也要简单一点。可以试试。

网友B:
我有日本多摩川的2相5相步进电机及相应的驱动器,你把你需要的参数告诉我(比如电流),看有没有你能用的.

网友C:
我有5相步进电机及相应的驱动器,你把你需要的参数告诉我(比如电流),邮箱:gsr6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