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ep5安装

楼主(2004-10-25):
本人下载了step5软件,找不到id,好不容易弄到了id,可是装上之后不能用,搞不懂,这一切是为什么?有哪为朋友知道step5的安装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没办法,虽然过时了,可是本单位还有这玩艺,想搞明白就得学呀,请教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打开s5.bat文件,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修改一下环境、路径设置

楼主:
请问sunwu 是装完之后找S5.bat文件吗? 安装文件里没有这个文件呀?

网友A:
是安装完之后。 我原来用的是装完之后有个\s5_st目录,安装时生成的快捷方式就指s5.bat。 step5实际上还是用到的dos环境,所以在其批处理文件中要根据实际情况修改一下设置

楼主:
在s5_home目录下的s5.bat文件,没什么可以改的呀? @ECHO OFF REM STEP 5/ST, V7.2 Stand : 01/01 SET S5_DATEN=D:\STEP5\S5_DATEN D:\STEP5\S5_SYS\STEP5.EXE ECHO ON

网友B(2005-08-14):
我也一样,装不了。

网友C:
你们补丁装上了没有?

网友D:
如果是V7。2的话安装完后重新启动系统即可的,我有个版本就这样。

网友E(2005-10-06):
现有的6.5软件怎摸进入编辑窗口?有熟悉V6.5的朋友吗? s5V7.2软件能发给我一份吗? hnasia198@163.com

网友F:
我有7.02 SJNAOH@126.COM

网友G(2005-11-17):
请问阿米:你的编程电缆是自制的还是买的?我现急需一条编程电缆!请回复我,谢谢!我的邮箱:wusm88@163.com

网友F:
我有7.2
  SJNAOH@126.COM

网友H(2005-12-23):
我也是,装了S5V7.1有图标,但点不开,是不是还缺授权盘?但在安装时,好象没有这个提示,在输入ID NUMBER后,就选模式,选好了安装就开始,不能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