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SOS:泓格7033无法读数

楼主(2004-10-25):
泓格7033和7033D在MCGS中是一样的使用吗,我做一个监测项目,有7017,7033,7053等,其他的模块数据传输都没问题,7033的通道测试是通畅的,但是数据传不过去,都显示-200,设置都是按照说明上设置的,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您使用的模块和驱动是不是匹配,7033和7033d的通讯协议是不是相同还需要确定!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和mcgs联系,可以提供给您一个串口贞听工具,查看一席串口的内容,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搞定,是两边的数据单位和用PT100查表不一致,通常用的是工程单元,在MCGS里面要用欧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