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R-F540-5.5KW,上电无显示,风机不转

楼主(2004-10-25):
求助:三菱FR-F540-5.5KW,上电无显示,风机不转 更换开关电源M51996及1093后,显示和电源指示灯都不稳定地闪动,变压器也发出间断的响声,请问高手毛病可能出在哪里?

网友A:
检查一下直流母线回路的接触器.

网友B:
王哥! 你好!我是一个初学者,我这里也有一台和你一样的机,电源部分R3,R4烧毁了人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谢谢了, M51996在市场上好买吗要多少钱?

网友C:
还有某个元件短路没修好。

网友B:
忘了还有一个电阻R133也爆了, 有劳你帮我看一下,小弟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D:
我有一台安川变频曾出现此故障,驱动板PC923短路,更换后故障消失。建议你检查一下。

网友E:
首先请仔细排除负载电路故障,然后检修本身。 负载排除后检查电源反馈、启动电路滤波是否正常。 你把风扇插头拔下试试,风扇也有可能引起该上述故障!

网友F:
我有M51996如需要或咨询可以找我! 137992424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