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西门子PLC的运算速度问题!

楼主(2004-10-25):
小弟用s7-200 cpu224DC来控制倒立摆,做毕业课题 但发现plc 的运算速度太低,控制不了倒立摆,实时性太差 请问:1、布尔指令运算速度 什么意思? 2、用指令乘法时,是不是运算时间等于相应加法的累加? 3、s7-300能比s7-200速度快多少? 4、有谁用过新出的s7-200 cpu224xp,速度如何? 王高手执教,谢谢!!

网友A:
要速度就用板卡,最快了,而且便宜!驱动免费!

网友B:
回答: 1.一个加载的时间LD 2.不是 3.差不多,与CPU有关 4.也不会有数量极的提高 疑问: 你的课题速度要求多高???? PLC一个LD只要0.0x μs(x=2---8不等),注意:是μs啊!!一个乘法30μs左右,相当快!至少我没用过其他更快的东西(事实可能也没有了吧!我指的是工业控制器 ) 倒立摆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你说plc不能满足控制要求的东西,我真的不太相信,难道要用银河计算机不成?大学里不会这么高难度吧!!开个玩笑。

网友C:
1、CPU224一条位操作指令(布尔指令)执行时间为0.37μs; 2、新推出的S7-200包括CPU224,CPU224XP,CPU226,它们的运算速度比以前提高40%。CPU224XP比CPU224多了一个通讯口和2入1出的模拟量,运算速度与新型CPU224相同。 S7-200的运算速度应该能满足绝大多数工业控制的要求。如感觉不能满足要求,请先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下: 1、程序是否优化;(例如尽量减少乘法运算以及实数浮点运算) 2、是否考虑输入输出的延迟时间,即使是晶体管输出也有100μs左右的延迟时间; 3、能否利用高速计数或高速脉冲输出功能。

网友D:
你做的是几级倒立摆? S7-200能做到10毫秒采样控制周期就不错了,你应该用DSP来做,驱动采用直流伺服,PWM直接驱动

楼主:
我做的是一阶直线倒立摆,摆角最大为30度 用松下伺服电机

网友C:
现CPU224的脉冲输出只有20KHz,控制伺服电机速度上不能很快。应考虑采用EM253定位模块。或者采用新型CPU224(6ES7-214-1AD23-0XB0),脉冲输出可达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