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CVI调用研华的DLL

楼主(2004-10-25):
我最近用研华PCI-1711,CVI编程,完成课题试验,但不知如何利用CVI调用板卡DLL函数。 请大侠多指教!

网友A(2005-03-21):
我也在用这个板卡,可是刚刚有点头绪,还不太会用!您也在用的话,是不是可以指点我一下? 我现在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用vc++调用dll函数?请高手们指点一下,我还是个菜鸟,所以很多都不懂! 再三恳求!

网友B:
参考: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159343

网友C(2009-09-09):
本人能将如下研华的驱动程序编译成LabWindows/CVI程序,清晰简明、运行稳定可靠。有意者请与WangQin.17@163.com联系。
1. AD_INT中断方式模拟量输入
2. AD_SOFT软件方式的模拟量输入
3. AD_EXP扩展板的模拟量输入
4. MAD_INT多通道的中断方式模拟量输入
5. MAD_SOFT多通道的软件方式模拟量输入
6. DA_SOFT软件方式的模拟量输出
7. DI_SOFT软件方式的数字量输入
8. DO_SOFT软件方式的数字量输出
9. COUNTER
10. FREQ_IN
11. PULSE
12. THERMO
13. PORT_R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