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高人:Delta PLC的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4-10-26):
LD M1002 RST C251 MOV K2 D1020 LD M1000 DCNT C251 K100 LD C251 OR Y0 OUT Y0 LDI M1251 OUT Y1 END 本意是用旋编输入脉冲(A、B相分别接X0、X1),当C251计到100时输出Y0并保持,可以看见Y1亮,说明C251是在正向计数。但是无论如何Y0都不亮(Y0绝对没有问题)。用示波器也可以看见旋转编码器的脉冲。不知是怎么回事,请高人指点,谢谢。 PS:如果不用高速计数器而用普通计数器,Y0很快就亮了

网友A:
怎的没发现X0和X1 的输入指令

网友A:
把输入信号接入看看

网友B:
可以由WPL监控PLC的版本,另外,可以由WPL监控C251的计数值,是否正常?因为:1,首先需确认计数是否正常。2,若计数正常是否到100后不再增加?如以上两点可以确认,则应没有问题。

楼主:
请问“由WPL监控PLC的版本”哪里有下载的?我们的没有这个功能。 另外,高速记录旋编的脉冲数时,只需要将旋编对应的输出端口接入X0、X1即可,自动计数的。

网友C:
高速计数器的计数是不受扫描周期影响的,如果你的计数频率比扫描周期短的话,那么就可能在在高速计数器的值为100时程序没有执行到你上面的程序位置,等程序执行到那里时,高速计数器的值已经不是100了,所以Y0就会出现没有输出的现象。你可以使用高速计数器比较的指令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注:只是个人想象,没事测试过!

网友B:
高速计数器的计数方式是中断方式,因此不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但是计数值到达后,接点肯定会导通,因此不会出现MICKE所说的这种现象。个人意见,欢迎讨论!

楼主:
手册上好像也是说高速计数采用的是中断方式,那么高速计数的时候需要开中断吗?

网友D:
高速计数的时候必须开中断

网友B:
无需开中断,只要有指令触发高速计数即可。

网友:
首先检查是否有输入信号,用手转动编码器轴,若接线无误,x0,x1指示灯会交替闪烁。如接线无问题,要看转向是否正确;最好监控一下,台达的编程软件都可以监控的。

网友E:
请注意以下两点: 1.要采用三极管输出 2.C0接24V地. 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 另编码器的轴向有无松动

网友F(2004-12-24):
最好用高速比较设定指令,就是HSCS

网友G(2008-04-15):
C251计数监视(On时为下数),y1 on,不是成了下数了,么,猴年马月能到100,y0有怎么动作??????????????????????????????????????????????????????????????????????????????????????????????????????????????????????????????????????????????????????????????????????

网友G:
楼上的同仁是不是想多了,问题不是太复杂吧!!!!!!!!!!!!!!!!!!!!!

网友H(2008-05-26):
说来说去都没明白,大概是太深奥了。

网友I:
ES这样的程序没问题,EH需要设置特D

网友J:
使用高速输出DHSCS, 参考台达PLC说明书,,

网友J:
用高速计数器控制Y点,当计数到达指定值Y点作动,如超出则不会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