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让锅炉蒸汽压力比较恒定?

楼主(2004-10-26):
各位自动化方面的高手,小弟在这里向您们请教一个问题 目前我公司有3台锅炉,两台4吨,一台6吨,我们有一个浓缩车间,用蒸汽量比较大,但是它的用气是间歇的,所以,一旦它用蒸汽的时候,整个蒸汽管路的压力会短时的下降(3-5分钟),但是我们有一道高温灭菌工序,是连续在线杀菌的,它的蒸汽由一个调节阀门控制,控制杀菌温度在140度,可是当浓缩用蒸汽量大的时候,整个管路的压力下降,我的调节阀门开到最大,温度也没有办法达到140度,请教该进行如何的改造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1、工艺上解决,增加浓缩车间用的蒸汽缓冲罐,体积越大效果越好 2、锅炉压力调节,提前增加浓缩车间用汽量前馈,即在浓缩车间用汽前多少时间,将信号发给锅炉控制室,提前加大锅炉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