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intouch7.11用以太网如何通过ioserver与AB的SL5/03进行通讯?

楼主(2004-10-26):
请教intouch7.11通过工业以太网,可以用ioserver与AB的SL5/03直接进行通讯吗?需要用哪个ioserver?如何设置?

网友A:
工业以太网的方式:在IOServer中选择ABTCP设置即可! 如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网友B(2005-07-31):
AB 的SLC503是不能直接进行以太网通讯的。 AB 就没有为SLC500系列出过以太网模块。 只有SLC505 内置10M以太网。 SLC500系列要使用以太网的话,只有找AB的合作商 ProSoft公司。 他们有针对SLC500做的以太网通讯模块。 使用了EtherNet/IP协议。 Intouch的ABTCP驱动能否使用,我不知道。 我做Intouch和AB的以太网通讯全部通过AB的通讯软件RSLinx。 RSLinx可以通过以太网向下连接AB的所有机型。 向上提供一个标准的OPC Server接口,可以连接任何一家组态软件。 另外,如果渠道比较好的话,RSLinx是不用额外花银子的。 哈哈

网友C:
SLC503可以通过1761-NET-ENI模块上以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