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G9S-18.5KW频率上不去

楼主(2004-10-26):
请教各位师傅,我碰到一台富士G9S-18.5KW变频器,它有时频率能上去,但运行一段时间后,面板显示0.00HZ(运行指示灯亮);但有时频率就根本上不去。CPU板换过还是一样。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查给定信号的线路,看看是否给定信号突然没了?

网友B:
这毛病一出在运行信号给定,特别是用电位器的会有这毛病....

楼主:
外部没有问题,频率设定为面板;启动方式为外部启动.

网友B:
换个面板吧....

网友C:
系统默认低电压,明天上班找我。021-56711165,13003108495

网友D:
检测电路故障! 如过还不行找! 维修咨询热线: 0573-8115329 13511378079 周立峰

网友E:
你的频率给定方式如何?如果是外部那么在发生此现象时改为内部给定看看是否依旧,如果依旧外部给定存在故障不成立,故障在于系统欠压自保护!请查检测电路。

网友F:
面板启动也一样的,都是这个毛病。

网友E:
面板启动还要面板给定频率!试试看,只有充分排除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网友G:
你检查一下驱动和模块

网友H:
一般是低电压检测电路问题 跟上次山东那朋友那台故障差不多

网友I:
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我以前遇到过,恢复厂家设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