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西门子plc的选型

楼主(2004-10-26):
各位:谁能告诉我西门子PLC那个型号比较能常用一点?

网友A:
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看你的程序有多大。 控制有多少点。

网友B:
你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探索者说得很对。这要看你的系统大小,模拟量数字量多少,信号是哪种类型,采用什么通讯方式等等很多方面才能确定。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一起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