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求助,急!!!

楼主(2004-10-26):
大家好,我正在做电机控制,现在在用AU6802N1 R/D转换器控制旋转变压器SmartSyn TS2620N21E11在使用时有以下疑问: 1,旋转变压器没有转动,为什么6802的A,B相还会不断的输出脉冲? 2,能不能直接把6802的RSO,COM接在旋变的的励磁源R1,R2端?如果不能这个励磁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正玄源?放大电路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注:系统设置的输出方式为脉冲方式。 谢谢!

网友A:
别用旋变了,改正/余玄编码器吧

网友B:
r/d转换器是什么

网友C:
旋转变压器SmartSyn TS2620N21E11你是在哪里买的?我是多摩川总代理,我们应该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我找你沟通一下。

网友D:
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志强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网友E(2004-11-25):
1.你的A,B相是不是38,39号管脚? 2.R1,R2是接励磁源,但不能直接与6802相连。6802内含有有10K或20K晶振,但需要一个缓冲放大器处理后,才能进R1,R2。

网友F(2006-08-31):
  旋转变压器输出模拟幅值或相位信号,应该需要一个分解器吧

网友G(2009-10-12):
有人做这种AU6802的板卡吗?

网友H(2012-09-10):
 批发零售AU6802N1 日本多摩川公司生产的R/D转换芯片AU6802N1,特价热卖,欢迎咨询更多产品器件!

请联系 Q Q: 605 201 146

网友I(2017-07-05):
FD10-JF-407L拉绳位移传感器BE1822SM58-N011K1R-XBD编码器FDJD-DB-001绝对值编码器精芬TJFD多圈编码器BESM58-N011K1R07-1213询一伍零二一零二伍伍九八

网友J:
可以试试Waysen的旋转编码器

网友K(2018-03-19):
都是行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