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张力控制的问题

楼主(2004-10-26):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请教. 我公司有一条清洗线,现在准备采用在低速的时候采用速度控制,用一个电位计输入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在速度达到一定程度时候采用张力闭环控制,用一个电位计给定控制变频器运行,然后用张力计的输出电压作为变频器的反馈信号,这样应当算什么控制方式?在运行过程中能不能达到张力稳定的控制?另外如何实现速度和张力的切换?请高手指点!!!先谢谢了.

网友A:
速度作为主给定,将张力闭环调节器(建议用PID)输出叠加到主速度给定上,然后用一个速度比较器作为该附加给定的接入条件应该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这种方式还是比较常见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方案实例?

网友A: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哪有那么多现成得,程序还得靠你自己编,我想,利用传动内得自由功能块应该就够了。

网友B:
你好!王工请教你一个问题,在冶金行业冷轧机,能不能实现主机、收卷、放卷三个变频同步跟踪!!

楼主:
在控制方式中应该选定为什么方式?/闭环控制还是PID控制?? 你说速度比较器就是编码器吗??我这里没有用编码器.

网友C:
浩然1 : 你可以用带PID调节的变频器自身功能实现.当速度达到设定值时,自动转到张力自动闭环控制.

网友B:
楼上兄弟,有没有人知道冷轧机的控制,用以主机、收卷、放卷三个变频器同步控制的原理。请指点!!

网友D:
ch-bory,你好!请将你的联系方式告知,我有相应的解决方案。

网友E:
可否试试用磁粉离合器/磁粉刹车器

网友B:
100HZ,你好!如有好有解决方案技术支持,我们可以合作!CH_BOR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