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故障

楼主(2004-10-26):
最近在使用三菱的FX2系列的PLC时,碰到一个问题,两相电源信号有的,但是没有+24V直流电压没有,导致PLC没法正常工作,所有指示灯都不亮,拆开PLC后检查电路板,四个指示灯的发光二极管,其中电源指示灯的发光二极管对应的电阻,好像坏了,另外三个的正常! 先谢了!

网友A:
可能是FX2内的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B:
电源指示灯的电阻好像坏了? 为什么说是好像啊?? 不明显吗? 如果真的坏了的话, 我觉得跟开关电源肯定有关系, 即像电源指示电阻有问题 也不会影响其它的指示, 特别是故障指示,不是电源的 话这个灯肯定是的指示的! 那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电源问题!!

网友C:
plc的开关电源烧毁的可能性很大啊!

楼主:
也不知怎么了,把它闲置了几天,重新接线安装了一下,又好了!真搞不懂! 谢谢大家的帮助! “电源指示灯的电阻好像坏了”是测量的时候反应很不明显,估计线路断开,所以才下如此结论的! 大家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D:
可能是某元件虚焊.

网友E:
可能是你的PLC太累了,休息两天就好了.哈哈.....

No。18

网友:
假期綜合症!!!

网友B:
也许是真的吧也许它是真的太累了吧哈哈!! 怪也是真的怪啊, 很多东东,也只能从理论上分析它但也不一定一种病症 就是一种原因引起的 同意我观点的请顶一下,,

网友F: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是供给PLC电源有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G:
如果真的坏的我到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又好了那就算了,坏了再联系我吧,无偿技术支持。 广州中浩技术有限公司 z2001q@sina.com

网友H:
教你一个办法在你的PLC上贴一个福字

网友I:
有道理,这种假期综合症多发于环境不是很好的地方,没事应该让它多走动走动,再给它到某寺里求个护身符什么的

网友J:
工业控制,有时会这样,不过,最好还是找到病根,否则,麻烦事还在后头呢。 不过,各位支的着还是蛮有意思……

网友A:
有时会有这种情况,可能是内部接触不良;

网友K(2010-01-21):
我公司有台彩印机用三菱A1系列PLC控制最近老出现通讯故障用电脑检测M9211通讯卡错误,我检查又没什么问题关机一会儿再开机又可以

网友K:
我公司一台彩印机用三菱A1系列控制而且有通讯站连接最近老出现通讯故障用电脑检测M9211通讯卡错误,不知是什么原因,而且关机一会儿再开机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