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惊现 gr47 重大隐患!

楼主(2004-10-26):
我是用的 gr47 模块在可以拨打电话的情况下,出现 长时间的无法 获取gprs 信号。但是同一时间其他的模块工作正常!

网友A:
???GPRS给你关闭了,你找移动业务负责人问问......

楼主:
得到一个 高手的回复:gr47 在同样的条件下,获取gprs信道的能力,差于其他的模块,就是比如在只有一个信道的情况下,如果有两个模块同时上电,一般情况下 其他牌子的模块要先得到 gprs 信号。此外,gr47 在得不到gprs信号后,频繁的注册,会被机站屏蔽。不知道 有没有那位兄弟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交流一下!

网友B:
应该不会,除非你那个GR47有点问题!总的来说,GR47的工作相当可靠!目前没有发现任何重大问题,楼主耸人听闻了!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索爱的GR47是目前开发最方便、性能最稳定的模块!走了不少弯路后,最后的选择还是GR47。呵呵,我们公司用几千个了,还没一个出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有开发实力的,对DTU设备功能要求不多的客户可以选择开发GR47.成本会相对低点.但很多客户还是对成熟的GPRS-DTU产品更加能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