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改网卡的Mac.地址?

楼主(2004-10-26):
[求助]修改我笔记本的网卡的MAC.地址 各位大师傅,你们好啊!! 在不修改CP1430的参数:Remote Parameters.的MAC.地址的情况下,我如何修改我笔记本的网卡的MAC.地址,不知道能否修改(因为听说可以修改),请大家帮助!!

网友A:
阿Q!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解很无奈!!

网友A:
1.在“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Class\4D36E972-E325-11CE-BFC1-08002BE10318\0000、0001、0002”等主键下, 因为你有可能安装了不止一块网卡,所以在这个主键下可能会有多个类似于“0000、0001”的主键,这时候你可以查找DriverDesc内容为你要修改的网卡的描述相吻合的主键,如“0000”。 2.在上面提到的主键下,添一个字符串,名字为“NetworkAddress”,把它的值设为你要的MAC地址,要连续写如“001010101010”。 3.然后到主键下“NDI\params”中添加一项“NetworkAddress”的主键值,在该主键下添加名为“default”的字符串,值写要设的MAC地址,要连续写,如“001010101010”。 【注】实际上这只是设置在后面提到的高级属性中的“初始值”,实际使用的MAC地址还是取决于在第2点中提到的“NetworkAddress”参数,而且一旦设置后,以后高级属性中值就是“NetworkAddress”给出的值而非“default”给出的了。 4.在“NetworkAddress”的主键下继续添加名为“ParamDesc”的字符串,其作用为指定“NetworkAddress”主键的描述,其值可为“MAC Address”(也可以随意设置,这只是个描述,无关紧要,这个值将会在你以后直接修改MAC地址的时候作为描述出现),这样重新启动一次以后打开网络邻居的属性,双击相应网卡项会发现有一个高级设置,其下存在MAC Address (就是你在前面设置的ParamDesc,如图(^29041103a^)1)的选项,这就是你在第二步里在注册表中加的新项“NetworkAddress”,以后只要在此修改MAC地址就可以了。 5.关闭注册表编辑器,重新启动,你的网卡地址已经改好了。打开网络邻居的属性,双击相应网卡项会发现有一个MAC Address的高级设置项。用于直接修改MAC地址,而且不需要重新启动就可以实现MAC的随时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