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学习?

楼主(2004-10-26):
110KW的变频器带110KW的电机,但电机的频率调到64HZ,转数为3800,这是可以吗?

网友A:
电动机只有50HZ呀......如果象你想的那样,可以把频率调到100HZ了......使不得.....使不得

网友B:
不懂 什么叫电机只有50HZ 那变频器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C: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D: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no,no,no.这就要看电机是不是特种电机----变频电机,电机允许在5hz---70hz或80hz等频率下运行而不至于使电机发热烧损。 而对于工频电机则电机不允许长期工作在非工频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