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过热

楼主(2004-10-26):
我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 通过变频的方法控制电机的转速,以调节流量。 但当频率在20Hz时,电机会发热。而40Hz时,发热不明显。

网友A:
普通异步电机在低频运行时肯定发热,因其散热风机与电机轴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B:
电机温升在50度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