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bus发送消息

楼主(2004-10-26):
在发送每个消息前,都需要有3.5个字符时间的间隔,请问这个如何实现?是和拨特率有关的吗?

网友:
这样可以认为前一个命令结束,后一个命令开始,否则会认为命令错误,如果通讯速度够快,可以等前一个命令返回后发下个命令!

网友A(2005-05-09):
我们通信速度不是很快,所以两个帧之间肯定大于3.5T,好像吧这个问题解决了,不过只是绕过去,而不是解决掉

网友B(2005-09-24):
发送完成后等啊

网友C(2006-04-04):
那中间有1.5个字符停顿是怎么检测的?

网友D:
modbus调试软件推广,有要的wdo_1000@126.com

网友E(2007-03-31):
关键在软件上怎么实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