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4-20MA信号读不近来

楼主(2004-10-26):
我做的系统从现场4个变送器读4个4-20MA信号进模拟量输入摸板,结果其中一个信号接哪个通道都有,但其他3个接哪个通道都没有,设置一样,用完用表量也都有MA信号???

网友A:
可能各通道之间有串扰,需要隔离。

网友B:
是不是你模拟量输入板后面的量程卡,跟你的信号不对? 检查一下你的量程卡,

网友C:
什么配置

网友D:
可能你的模版是共地的,将各信号的负端接地。试试!!

网友E:
呵呵,你加信号隔离器试试,也有可能是模块设置有问题,你的PL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F:
若配置没错的话,信号进不去有可能是仪表允许的负载问题,你查一下AI的输入阻抗多高,串个电阻进去让负载在250欧左右 另外,可以让信号改成1-5V试试,若不能改,AI改成测1-5伏,然后在通道上并一个250欧的电阻

网友G:
现场4个变送器的线制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