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100分度表

楼主(2004-10-26):
帮忙给一份吧,急用

网友A:
热电偶分度表和热电阻分度表软件下载地址:     http://www.boiler-online.com/jsrj.htm

网友B(2005-05-31):
温度℃ 0 1 2 3 4 5 6 7 8 9 -200 18.49 - - - - - - - - - -190 22.80 22.37 21.94 21.51 21.08 20.65 20.22 19.79 19.36 18.93 -180 27.08 26.65 26.23 25.80 25.37 24.94 24.52 24.09 23.66 23.23 -170 31.32 30.90 30.47 30.05 29.63 29.20 28.78 28.35 27.93 27.50 -160 35.53 35.11 34.69 34.27 33.85 33.43 33.01 32.59 32.16 31.74 -150 39.71 39.30 38.88 38.46 38.04 37.63 37.21 36.79 36.37 35.95 -140 43.87 43.45 43.04 42.63 42.21 41.79 41.38 40.96 40.55 40.13 -130 48.00 47.59 47.18 46.76 46.35 45.94 45.52 45.11 44.70 44.28 -120 52.11 51.70 51.20 50.88 50.47 50.06 49.64 49.23 48.82 48.41 -110 56.19 55.78 55.38 54.97 54.56 54.15 53.74 53.33 52.92 52.52 -100 60.25 59.85 59.44 59.04 58.63 58.22 57.82 57.41 57.00 56.60 -90 64.30 63.90 63.49 63.09 62.68 62.28 61.87 61.47 61.06 60.66 -80 68.33 67.92 67.52 67.12 66.72 66.31 65.91 65.51 65.11 64.70 -70 72.33 71.93 71.53 71.13 70.73 70.33 69.93 69.53 69.13 68.73 -60 76.33 75.93 75.53 75.13 74.73 74.33 73.93 73.53 73.13 72.73 -50 80.31 79.91 79.51 79.11 78.72 78.32 77.92 77.52 77.13 76.73 -40 84.27 83.88 83.48 83.08 82.69 82.29 81.89 81.50 81.10 80.70 -30 88.22 87.83 87.43 87.04 86.64 86.25 85.85 85.46 85.06 84.67 -20 92.16 91.77 91.37 90.98 90.59 90.19 89.80 89.40 89.01 88.62 -10 96.09 95.69 95.30 94.91 94.52 94.12 93.75 93.34 92.95 92.55 -0 100.00 99.61 99.22 98.83 98.44 98.04 97.65 97.26 96.87 96.48 0 100.00 100.39 100.78 101.17 101.56 101.95 102.34 102.73 103.12 103.51 10 103.90 104.29 104.68 105.07 105.46 105.85 106.24 106.63 107.02 107.40 20 107.79 108.18 108.57 108.96 109.35 109.73 110.12 110.51 110.90 111.28 30 111.67 112.06 112.45 112.83 113.22 113.61 113.99 114.38 114.77 115.15 40 115.54 115.93 116.31 116.70 117.08 117.47 117.85 118.24 118.62 119.01 50 119.40 119.78 120.16 120.55 120.93 121.32 121.70 122.09 122.47 122.86 60 123.24 123.62 124.01 124.39 124.77 125.16 125.54 125.92 126.31 126.69 70 127.07 127.45 127.84 128.22 128.60 128.98 129.37 129.75 130.13 130.51 80 130.89 131.27 131.66 132.04 132.42 132.80 133.18 133.56 133.94 134.32 90 134.70 135.08 135.46 135.84 136.22 136.60 136.98 137.36 137.74 138.12 100 138.50 138.88 139.26 139.64 140.02 140.39 140.77 141.15 141.53 141.91 110 142.29 142.66 143.04 143.42 143.80 144.17 144.55 144.93 145.31 145.68 120 146.06 146.44 146.81 147.19 147.57 147.94 148.32 148.70 149.07 149.45 130 149.82 150.20 150.57 150.95 151.33 151.70 152.08 152.45 152.83 153.20 140 153.58 153.95 154.32 154.70 155.07 155.45 155.82 156.19 156.57 156.94 150 157.31 157.69 158.06 158.43 158.81 159.18 159.55 159.93 160.30 160.67 温度℃ 0 1 2 3 4 5 6 7 8 9 160 161.04 161.42 161.79 162.16 162.53 162.90 163.27 163.65 164.02 164.39 170 164.76 165.13 165.50 165.87 166.14 166.61 166.98 167.35 167.72 168.09 180 168.46 168.83 169.20 169.57 169.94 170.31 170.68 171.05 171.42 171.79 190 172.16 172.53 172.90 173.26 173.63 174.00 174.37 174.74 175.10 175.47 200 175.84 176.21 176.57 176.94 177.31 177.68 178.04 178.41 178.78 179.14 210 179.51 179.88 180.24 180.61 180.97 181.34 181.71 182.07 182.44 182.80 220 183.17 183.53 183.90 184.26 184.63 184.99 185.36 185.72 186.09 186.45 230 186.82 187.18 187.54 187.91 188.27 188.63 189.00 189.36 189.72 190.09 240 190.45 190.81 191.18 191.54 191.90 192.26 192.63 192.99 193.35 193.71 250 194.07 194.44 194.80 195.16 195.52 195.88 196.24 196.60 196.96 197.33 260 197.69 198.05 198.41 198.77 199.13 199.49 199.85 200.21 200.57 200.93 270 201.29 201.65 202.01 202.36 202.72 203.08 203.44 203.80 204.16 204.52 280 204.88 205.23 205.59 205.95 206.31 206.67 207.02 207.38 207.74 208.10 190 208.45 208.81 209.17 209.52 209.88 210.24 210.59 210.95 211.31 211.66 300 212.02 212.37 212.73 213.09 213.44 213.80 214.15 214.51 214.86 215.22 310 215.57 215.93 216.28 216.64 216.99 217.35 217.70 218.05 218.41 218.76 320 219.12 219.47 219.82 220.18 220.53 220.88 221.24 221.59 221.94 222.29 330 222.65 223.00 223.35 223.70 224.06 224.41 224.76 225.11 225.46 225.81 340 226.17 226.52 226.87 227.22 227.57 227.92 228.27 228.62 228.97 229.32 350 229.67 230.02 230.37 230.72 231.07 231.42 231.77 232.12 232.47 232.82 360 233.17 233.52 233.87 234.22 234.56 234.91 235.26 235.61 235.96 236.31 370 236.65 237.00 237.35 237.70 238.04 238.39 238.74 239.09 239.43 239.78 380 240.13 240.47 240.82 241.17 241.51 241.86 242.20 242.55 242.90 243.24 390 243.59 243.93 244.28 244.62 244.97 245.31 245.66 246.00 246.35 246.69 400 247.04 247.38 247.73 248.07 248.41 248.76 249.10 249.45 249.79 250.13 410 250.48 250.82 251.16 251.50 251.85 252.19 252.53 252.88 253.22 253.56 420 253.90 254.24 254.59 254.93 255.27 255.61 255.95 256.29 256.64 256.98 430 257.32 257.66 258.00 258.34 258.68 259.02 259.36 259.70 260.04 260.38 440 260.72 261.06 261.40 261.74 262.08 262.42 262.76 263.10 263.43 263.77 450 264.11 264.45 264.79 265.13 265.47 265.80 266.14 266.48 266.82 267.15 460 267.49 267.83 268.17 268.50 268.84 269.18 269.51 269.85 270.19 270.52 470 270.86 271.20 271.53 271.87 272.20 272.54 272.88 273.21 273.55 273.88 480 274.22 274.55 274.89 275.22 275.56 275.89 276.23 276.56 276.89 277.23 490 277.56 277.90 278.23 278.56 278.90 279.23 279.56 279.90 280.23 280.56 500 280.90 281.23 281.56 281.89 282.23 282.56 282.89 283.22 283.55 283.89 510 284.22 284.55 284.88 285.21 285.54 285.87 286.21 286.54 286.87 287.20 520 287.53 287.86 288.19 288.52 288.85 289.18 289.51 289.84 290.17 290.50 530 290.83 291.16 291.49 291.81 292.14 292.47 292.80 293.13 293.46 293.79 540 294.11 294.44 294.77 295.10 295.43 295.75 296.08 296.41 296.74 297.06 温度℃ 0 1 2 3 4 5 6 7 8 9 550 297.39 297.72 298.04 298.37 298.70 299.02 299.35 299.68 300.00 300.33 560 300.65 300.98 301.31 301.63 301.96 302.28 302.61 302.93 303.26 303.58 570 303.91 304.23 304.56 304.88 305.20 305.53 305.85 306.18 306.50 306.82 580 307.15 307.47 307.79 308.12 308.44 308.76 309.09 309.41 309.73 310.05 590 310.38 310.70 311.02 311.34 311.67 311.99 312.31 312.63 312.95 313.27 600 313.59 313.92 314.24 314.56 314.88 315.20 315.52 315.84 316.16 316.48 610 316.80 317.12 317.44 317.76 318.08 318.40 318.72 319.04 319.36 319.68 620 319.99 320.31 320.63 320.95 321.27 321.59 321.91 322.22 322.54 322.86 630 323.18 323.49 323.81 324.13 324.45 324.76 325.08 325.40 325.72 326.03 640 326.35 326.66 326.98 327.30 327.61 327.93 328.25 328.56 328.88 329.19 650 329.51 329.82 330.14 330.45 330.77 331.08 331.40 331.71 332.03 332.34 660 332.66 332.97 333.28 333.60 333.91 334.23 334.54 334.85 335.17 335.48 670 335.79 336.11 336.42 336.73 337.04 337.36 337.67 337.98 338.29 338.61 680 338.92 339.23 339.54 339.85 340.16 340.48 340.79 341.10 341.41 341.72 690 342.03 342.34 342.65 342.96 343.27 343.58 343.89 344.20 344.51 344.82 700 345.13 345.44 345.75 346.06 346.37 346.68 346.99 347.30 347.60 347.91 710 348.22 348.53 348.84 349.15 349.45 349.76 350.07 350.38 350.69 350.99 720 351.30 351.61 351.91 352.22 352.53 352.83 353.14 353.45 353.75 354.06 730 354.37 354.67 354.98 355.28 355.59 355.90 356.20 356.51 356.81 357.12 740 357.42 357.73 358.03 358.34 358.64 358.95 359.25 359.55 359.86 360.16 750 360.47 360.77 361.07 361.38 361.68 361.98 362.29 362.59 362.89 363.19 760 363.50 368.80 364.10 364.40 364.71 365.01 365.31 365.61 365.91 366.22 770 366.52 366.82 367.12 367.42 367.72 368.02 368.32 368.63 368.93 369.23 780 369.53 369.83 370.13 370.43 370.73 371.03 371.33 371.63 371.93 372.22 790 372.52 372.82 373.12 373.42 373.72 374.02 374.32 374.61 374.91 375.21 800 375.51 375.81 376.10 376.40 376.70 377.00 377.20 377.59 377.89 378.19 810 378.48 378.78 379.08 379.37 379.67 379.97 380.26 380.56 380.85 381.15 820 381.45 381.74 382.04 382.33 382.63 382.92 383.22 383.51 383.81 384.10 830 384.40 384.69 384.98 385.28 385.57 385.87 386.16 386.45 386.75 387.04 840 387.34 387.63 387.92 388.21 388.51 388.80 389.09 389.39 389.68 389.97 850 390.26 - - - - - - - - -

网友C:
不用分度表的,0度时100欧,然后第加一度增0.385欧。实际工作中这样用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