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通信线路上安装防雷器应注意事项

楼主(2004-10-27):
常见通信线路上安装防雷器应注意事项 一. 局域网类: 1) 选型应正确 不同通信接口,针脚功能应用相应的通信网络防雷器来匹配。例如粗缆头,细缆头, RJ头或者RJ头里面分Ethernet及Token Ring。 2) 网线接头制作应标准、工艺要良好。 a. 粗缆接头要良好焊接,卡口应紧扣。 b. 细缆接头应保持网线与BNC头紧扣。 c. 五类线缆与水晶头的挤压工艺保持良好,五类线水晶头制作两种国际标准:568A和568B。 1 2 3 4 5 6 7 8 568A 为白绿 绿 白橙 蓝 白蓝 橙 白棕 棕 568B 为白橙 橙 白绿 蓝 白蓝 绿 白棕 棕 3) 整个物理路经保持接触紧密/布放合理规范。 二. 广域网类: 1) 选型应正确。 表现在:通信接口,通信线上信号电平,频宽,通信针脚功能等方面。 2) 广域线缆上的接触点应可靠,布放规范,合理处理冗余线缆。 3) 采用Modem/DCU的不同,其通信针脚也可能出现不同。 总结为:1)X.25线上的M2171通信脚为1、2、7、8 2)Ascom Colt-2通信脚为4、5、7、8 3)专线上M3256通信脚为4、5 三、常见问题及分析: A. 局域网部分: 1) 安装上E100出现不通现象。 解释:此类情况首先应判断是否为E100本身问题,更换后仍然不通,则应从通信线路入手:  检查水晶头线码是否符合国际标准568A/568B  检查水晶头是否老化  检查水晶头是否能保持接触良好  检查E100上RJ口的针脚是否有污渍  检查通讯设备(如网卡/HUB)的RJ口是否松动 2) 安装上E100出现速率下降情况。 解释:检查方法同上 B. 广域网部分: 1) 安装上V24T、ISDN、Tele等防雷器出现不通现象: 解释:此类情况首先判断选型是否正确,再判断是否为防雷器本身问题,排除上述可能的话,应从:  整理广域线缆即规范布线,剪去多余部分,线与线之间的连接是否为采用接线盒,焊接等牢固接触  判断水晶头的制作工艺性及设备口是否松动  解剖通信设备的通令针脚是否与防雷器保护脚匹配  判断防雷器配线工艺性  判断防雷器接口是否松动或有污渍 2) 安装V24T、ISDN、Tele等防雷器出现速率下降情况: 解释:检查方法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