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终端电阻值

楼主(2004-10-27):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Profibus终端电阻值390/220/390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标准里面只是提到终端电阻匹配值为220,但没有计算过程,如有知道的,请讨论一下!

网友A(2005-04-20):
因为PROFIBUS的连接电缆通常采用TYPE A标准,其中的电缆阻抗值最大为165欧,390/220/390的等效电阻是170,是为了实现阻抗匹配。 当没有通讯进行时,终端电阻可以保证信号线间的电压差。 通常加载在终端的电压为5V,390/220/390使得两信号线点的电压值分别为1.95和3.05V,是理想的静态电压(差分)

网友B(2005-06-10):
以上标准只针对PROFIBSU DP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