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以上lonworks节点连网问题.

楼主(2004-10-27):
小弟我做了一个485转lonworks的板子,现在单个节点调试正常,在lonmake3.1中可以看到节点中的网络变量及其中的数据,但现在的问题是:我制作了两个完全相同的节点,并把它们通过连线接到一起,希望他们两个中的数据可以同时在lonbrowser中显示出来,但添加第二个节点时按下servise pin键后lonmake没有任何的反映(可以保证两个节点都是完好的,并且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正常工作),不知道各位大侠以前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是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呢?我使用的3150芯片和FTT-10A,程序我是把node builder编译生成的NRI文件固化到存储器中的,存储器使用的是psd913f2. 小弟我好着急啊!都好多天没有任何进展啦!还望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小弟在这里先行谢过啦!!!!

网友A:
可以保证两个节点都是完好的,并且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正常工作? 是指安装节点也没有任何问题吗?? 仔细的查查自己的安装节点的过程,不至于连service message 都收不到。 你的网路联线有没有什么问题??? 单节点 和两个节点的连线有什么不同??? 1、总线连接两个节点和网卡 使用网卡测试工具(控制面板里)来测试通讯状况是否正常(两个节点都要测试)。 2、建立device templete 使用xif 来建立。 3、安装节点 4、启动节点。 加油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楼主:
可以保证两个节点都是完好的,并且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正常工作,安装也没有问题,使用lonmaker3.1安装的。 安装过程如下: 1:启动lonmaker在visio中拖动一个device到总线上。 2:给device命名。 3:点NEXT。 4:选择Existing Template 并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我在nodebuilder中建立的模版TEST[0F]。 5:点NEXT。 6:通道选择选AUTO 7;点NEXT。 8:弹出一个对话框:The Device must be commissioned when uploading the external interface from the device or when using auto channel detect .do you want to continue? 我点了YES 9:在location中选ascii,ping interval选never. 10:点next. 11:选service pin 12:点next 13:不选load application 项 14:点next 15:选online和current values in device两项 16:点finish 17:按节点上service pin键,没有任何反映。 如果是一个节点的话就可以收到service信号并安装成功,如果两个都接上就收不到信号了。 风云大侠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安装过程没问题吧,要不就是我的硬件电路有问题?可是为什么一个节点就好用呢? 节点连接是总线型的,没有接终结电阻,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等会我把两个节点都接上再用示波器看看输出有没有service信号。 非常感谢风云大侠的帮忙。

网友A:
还是先使用低级工具测试网络通讯情况。 单节点 和两个节点的连线有什么不同??? 1、总线连接两个节点和网卡 使用网卡测试工具(控制面板里)来测试通讯状况是否正常(两个节点都要测试)。

楼主:
问题解决啦!谢谢风云大侠啦。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的连线质量不好,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发生: 几天前我还按以前的方法先连接了一个节点,安装正常,在安装第二个节点时按service pin 键还是没反映,这时我偶然间按了一下第一个节点的service键发现lonmaker竟然收到了第一个节点的信息,但由于第一个节点已经安装完,所以LONMAKER提示我节点以安装。我开始就怀疑导线有问题了,把两个节点的导线换了一下。果然,导线问题!!!这回第二个节点找到了!!!我立即把我原来的导线拆下来,处理了一下,再接回去,两个节点都找到啦!!! 2:485通讯问题: 我做的节点并不单单是把485转成lonworks其中负责485通讯用的单片机还要负责一定的控制任务,既它要通过485总线对一台下位机进行控制,但当时我是把两个节点连到一个下位机上的,而我的下位机工作时数据传输的间隔不能太小,这样我把两个节点都连上去后,下位机就没有响应了,因为它处理不过来我两个节点给它同时下达得命令。现在我接了两个下位机,而节点与下位机的连接方法改为了点对点的方式,既一个节点对应一台下位机,这样,下位机工作就正常了,我的节点也就采到数据啦。 3:程序问题: 我的负责485通讯用的单片机程序编的不是很好,在485线没接的时候,我得单片机采集不到485上的数据,就停止工作了,我又没用看门狗,所以程序就死啦,这样3150像我单片机要数据当然就没反映啦,单片机都死机啦!现在我把单片机的程序改好了,问题也就解决啦! 谢谢风云大侠的帮忙啦!风云大侠说得PCLTA-10我这里没有,刚去买,还没买回来呢,我现在用的是LYTEC的NIC-USB不过也挺好用的,就是风云兄说的控制面板里的检查工具我用不了。 我还想问风云大侠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心跳时间”的,我现在的心跳时间只能设到3秒,再小就有数据收不到了,不知道如何解决呢,我的单片机是与3150直接连接的没用双口RAM作缓冲,而我的3150的RAM也不够大片外只有2K数组定义多了就提示我RAM不足,不知道风云兄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B(2005-01-05):
pigy,你好,能把你的电路图发给我吗?我正在学习中。但是没有Nodebuilder工具,没办法调试。谢谢你了。我的邮箱是jinpingandy@homtmail.com

网友C(2005-03-03):
我也想要学习资料。。。。。。。。。。。 谢谢!!!! mengyou_305@163.com

网友D:
各位大哥:我是在读研究生,方向就是现场总线,重点是LON,已经学习一年多了,可是学校没有什么设备,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公司可以提供实习的!! 不求待遇,只求能学习!!

网友E(2005-04-14):
shanshan: 你好!我也是在校的学生,我们学校有一套此方面的设备,我现在要做(基于lonworks现场总线控制——流量单闭环控制)的论文,你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恳求你的帮助!!谢谢!! 我的邮箱是hhjwc@163.com

网友D:
楼上的你把你论文说的清楚点,基于lonworks现场总线控制——流量单闭环控制,你用的硬件有什么?

网友D:
pigy 你好: 可不可以把你做的硬件电路图和程序给我一份,我特别渴望得到关于硬件方面的资料!! 恳请帮助!! duanshubin@126.com 或者 duanshubin@sina.com

网友F(2007-03-28):
各位大虾你们好!我正在学习LON现场总线控制,楼上的大哥们能否给我发一份LONMAKE编程的学习资料,小弟感谢你们!我的邮箱taob1981@163.com

网友G(2007-11-07):
学到不少内容

网友H(2012-02-22):
我想学习学习!另还有问题请教各位,我积分不够只能在这问了!

我有个客户使用LONWORKS总线,现在有网关损坏,叫我帮帮维修,但不太了解这个,请各位指教

如何检测维修LONWORKS网关,是RS485/232转LONWORKS的网关,LONWORKS转LONWORKS的网关。

网友I(2013-08-18):
LonWorks技术交流QQ群 200949362,欢迎各位加入共同交流探讨LonWorks方面的技术问题!

网友J(2019-07-17):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